关于晶振的疑惑

楼主(2010-08-18):
请问高手四角的11.0592晶振与两脚的有什么区别?接法有什么不一样??谢谢各位!

网友A:
有源晶振,要接电源的

网友B:
4脚金属封装的是有源晶振,内含振荡器和晶体,字面向上左下脚为1脚,悬空,右下脚接地,右上角为输出,左上脚为电源。微型表贴4脚的有两种,有源无源的都有,这个就必须看器件手册才能确定引脚功能。

网友C:
貌似是有源晶振,我只看过没有用过

网友D:
4脚金属封装的有源晶振,其中有一个脚是直角,为1脚,另外3个脚为圆角

网友E:
4个脚有源的,一般叫振荡器,或者时钟发生器。
4个脚也有无源的,就是晶振了。1、3两个脚接了晶振,2、4两个脚NC。

网友B:
有源的叫“晶振”——晶体振荡器,无源的叫“晶体”,名称不要混用。

网友F:
不同意9L!因为无缘的平时也是叫“晶振”的! :)

网友G:
不同意9L!因为无缘的平时也是叫“晶振”的! :)
引用 网友F:

哈哈,以讹传讹,无缘也能震? :L

网友H:
四脚是有源晶振,使用时要接电源,但不用外加电容了,两脚的就要加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