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输出串个二极管到VCC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0-08-18):
(无正文)

网友A:
我自己认为是过压保护。

网友B:
嵌压保护

网友C:
ayb_ice, 似乎没有嵌压这个词吧?

这是一个典型的电感类型(如继电器线圈)的保护。当三极管关断, 线圈会产生反向电压, 二极管提供一个泄放回路,并使电压不高于 Vcc + 0.7V.

网友B:
LS
这要看二极管怎么接了
谁规定一定要接继电器类型的负载
OC本身是无源输出,接个二极管到VCC,是防止外部电压过高....
至于有无嵌压这个词,我只能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