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08-18):
我使用的mplab版本是7.4,C编译器是PICC 18的版本,在使用中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在软件仿真时候,用的是自带的 mplab sim那个调试器,我可以在任意一行代码处加断点,但是全速运行的时候有的能走到,有的会提示说一个或多个断点不能解决,另外有的即使可以走到断点处,但是单步往下的走的时候,却进不去循环,我可以保证程序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太郁闷了

楼主:
另外就是我发现比如对RD端口进行异或操作,编译器给的结果是错误的,比如PORTD=PORTD^0x31;这句代码有错吗?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看编译生成的是否为cof文件,如果是hex文件,有时设断点就会提示文中的错误
第二个问题,语法上没错,定位方法:
1、将PORTD口全设为输出,然后再看异或结果。
或2、要看结果对不对,你可以试试定义个变量 testA=testA^0x31;然后看testA
的结果。

网友B:
我用MPLAB IDE V8.33+PICC 8.05做调试的时候也出现问题,汇编程序使用MPLAB自带的汇编编译器编译没有问题,用PICC的汇编编译器件却不能调试,可能是**版有缺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