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指的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2010-08-18):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A:
LVDS即低电平差分信号,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
LVDS是一种低摆幅的差分信号技术,它使得信号能在差分PCB线对或平衡电缆上以几百Mbps的速率传输,其低压幅和低电流驱动输出实现了低噪声和低功耗。IEEE在两个标准中对LVDS信号进行了定义。

网友B:
我也在琢磨这个东西

网友C:
LCD显示屏接口的一种

网友D:
百度一下,有很多材料,呵呵

网友E:
到21ic下载区就有很多

网友F:
附件是《LVDS原理及应用简介》

网友G:
要学会利用百度和google

楼主:
7楼的资料不错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