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的开发,看了半天,还是一头雾水。

楼主(2010-08-18):
想用stm8开发产品,对于我们这样的不入门者,能否弄个置顶贴,解释一下开发流程,关心以下几个问题:

1。从哪里买样片?
2。哪里有参考设计?
3。配套什么仿真器、开发环境?哪里有卖?国产的、国外的?
4。如何烧写程序?

谢谢!

网友A:
找一間代理商就可以了呀

网友B:
找个代理商寻求帮助

网友C:
这种问题找个代理商就全问清楚了

网友D:
想用stm8开发产品,对于我们这样的不入门者,能否弄个置顶贴,解释一下开发流程,关心以下几个问题:

1。从哪里买样片?
2。哪里有参考设计?
3。配套什么仿真器、开发环境?哪里有卖?国产的、国外的?
4。如何烧 ...
引用 楼主:

或许LZ在家小公司,代理商没兴趣。

1。从哪里买样片?
淘宝
2。哪里有参考设计?
看看st的网站
3。配套什么仿真器、开发环境?哪里有卖?国产的、国外的?
仿真器用ST-LINK。开发环境用ST免费的STVD,加免费的16k COSMIC C编译器
4。如何烧 ...
用ST免费提供的STVP

网友E:
楼上的回答的挺详细的:lol

网友F:
这种问题我还是觉得去找一下代理商最好,介绍的更详细一些

网友G:
5楼 更实际一些

网友H:
不懂ST,觉得5#解答比较细!

网友I:
5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呵呵。

淘宝是个好东西。

开发完毕要量产,就可以考虑用EP868批量烧录了,呵呵(广告一下下)

楼主:
谢谢5楼的兄弟!
看了一下,SI-LINK是通过SWIM管脚与单片机连接的,通过4PIN的插座连接。
参考设计中4PIN插座中的VDD都是5V的(给ST-LINK供电的?),我要用3.3V给单片机供电,所以VDD要用3.3V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I:
3.3V没问题的。STM8S最低可以2.95V工作的。

网友J:
那就再看半天。

网友K:
:lol最好是实践一下

网友L:
STM8S DISCOVER 这是个好东东

网友M(2013-06-30):
1。从哪里买样片?
  这个找淘宝就行了。省心
2。哪里有参考设计?
   单片机哪要什么参考设计,电源给接对了,加个复位。接个晶振(或许还用不上,反正先接上)。电压就用3.3或5V。
   ST提供了st-link,挺好用的。所以必须要把RESET SWIM GND 这三个管脚引出来。与ST-link连上
3。配套什么仿真器、开发环境?哪里有卖?国产的、国外的?
   TB上有,ST-link就行了,淘宝上有卖。软件要STVD,ST网上有,还要再下一个COSMIC,这是C语言编译器。
4。如何烧写程序?
   安装好之后,就会有一个STVP这个软件出来了,用它把程序通过SWIM管脚加进去

板子和ST-link连好,编译通过之后,点debug。软件自动加到板子上。第一次可能要设置一下。可以自己百度,或问人,或跟帖
谢谢!

网友N:
楼主,可以找我,我是st的代理商。
具体问题,我可以具体和你沟通。
qq:  1691108868

网友O:
顶5楼,说的是实际,小公司试样选型阶段就找一级代理,估计也不会理你。样品可以联系我,或许我可以免费为你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