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块屏幕显示控制芯片比较好?

楼主(2010-08-18):
推荐一个的,是不是针对不同的尺寸都可以用啊。

网友A:
什么屏幕,是电容是触摸屏吗?truetouch系列

楼主:
触摸屏和truetouch区别在哪啊?

网友B:
CY8C20666A-24LTXI  正在给很多客户供应哟

楼主(2010-09-24):
下个数据手册看看了。

网友C:
触摸屏控制芯片都会输出那些信号来驱动触摸屏显示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触摸屏是屏幕,truetouch是触摸屏控制芯片,呵呵

网友D:
触摸屏和truetouch区别在哪啊?
引用 楼主:
:L

楼主:
楼上的什么心态,五十步笑百步,看GO_PSOC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