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光耦副边的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

楼主(2010-08-18):
请问这个电路光耦副边的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 谢谢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么?
我记得这种二极管压降低,恢复快,一般用在高频的地方...
此电路是用在哪里呢

网友B:
防止Vout上出现负压,保护光耦副边感光三极管不被反向击穿损坏?

Vout 驱动什么负载?

网友C:
楼上说的正确,其意图应为旁路反向负压,但电路中看不出有这种必要,后级是什么?

网友D:
楼上正解,此电路是开关电源的光耦反馈电路,在这里是防止开关电源的反击电压烧毁光耦的三极管。
但是为什么有个VOUT输出就没有看明白了

网友E:
怕你的Vout变成Vin,然后三极管击穿,或者怕你吧光耦装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个PWM波传输电路,DSP发出PWM波经光耦隔离抬升后,进入IPM

网友F:
就是啊!PWM高频的开关电源,
1、使用此二极管保证经过光耦后的PWM波形的一致性,主要是相位信息。
2、防止电源后端浪涌之类的异常情况发生击穿三极管。

欢迎拍砖!

网友G:
Vout会有负压灌入的可能吗?

网友H:
R4电阻为5.1K 电压时15V 若流经电流大于等于3mA时 就会产生负电压 是很危险的 加二极管保护光耦

网友I:
楼上能具体解释下,怎么产生负压的吗?
或提供参考资料,俺去查一下,看不出来会产生负压啊

网友H:
根据电流方向啊 R4产生压降 电流流向光耦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11楼感觉呢? 讨论一下

网友J(2010-09-22):
留名以后查找

网友K:
IPM高压快速切换,即使隔离也会有感应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