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tm32的1个SPI接口4个设备呢?

楼主(2010-08-18):
目前想用stm32连接4个DAC芯片,怎么扩展stm32的CS呢?能通过软件的方式改变stm SPI的CS输出管脚吗?

网友A:
如果STM32的SPI作为主设备,只需使用普通I/O口做其它从设备的片选即可。

STM32的SPI与STM8基本一致,你可以看看这个帖:stm8s207k6多从机SPI功能

楼主:
那时序能配合得上吗

楼主:
我在NXP的2131上试过,不用SPI总线的CS信号,用管脚单独模拟这个管脚,发现时序有误
不知道,按照我说的方式在stm32上行不行?

网友A:
作为主设备的时候,SPI模块根本就没有CS信号。

假设有CS信号,你说应该有几个?

网友B:
CS可以用另外引脚控制
也可以用CD4053之类的模拟开关把引脚切换给不同的SPI从设备

楼主:
CS可以用另外引脚控制
也可以用CD4053之类的模拟开关把引脚切换给不同的SPI从设备
引用 网友B:

这样且不是麻烦嘛

网友A:
这样且不是麻烦嘛
引用 楼主:

麻烦?

那么你说说看:假设有CS信号,应该有几个?  怎么指定用哪个?  难道不麻烦?

楼主:
作为主设备的时候,SPI模块根本就没有CS信号。

假设有CS信号,你说应该有几个?
引用 网友A:

stm32 —————mosi                    di
                           miso                    do
                           clk                       clk
                           cs1                      cs            DAC1
                           cs2                      cs            DAC2
                           cs3                      cs            DAC3
                           cs4                      cs            DAC4

在Atmel的片子里是有这个功能的,CS可以用IO来定义

楼主:
如果stm32设成主机,没有CS怎么选中设备
。。。。

网友A:
stm32 ——————mosi                    di
                           miso                    do
                           clk                       clk
                           cs1                      cs            DAC1
                           cs2                      cs            DAC2
                           cs3                      cs            DAC3
                           cs4                      cs            DAC4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 与用普通I/O有什么区别?

即使是集成在SPI模块中,你不是还要用语句来指定用哪个CS线?这跟操作普通I/O有什么区别?

楼主:
Atmel里用IO设成CS后能保证:CS信号与总线同步,如果用普通IO直接操作怎能知道什么收发

楼主:
还得收发之前将CS置低,这样和用IO模拟的SPI没区别,没法做到中断收发多个从DAC的数据

楼主:
不用SPI总线自己的CS信号怎么保证同步

网友A:
嗬嗬,楼主陷入一个大大的误区,:P

你见过哪个MCU的SPI模块有4个CS输出信号?  如果真有4个CS输出信号,你打算怎么写程序?写一个模拟的程序给我们看看?

网友C:
ST是没有,但有些有4个SPI CS的。

楼主:
看来,香主真是不了解Atamel的片子,或是你没有理解我说的意思,Atmel的片子SPI总在发送数据之前可以配置4个CS中的任意一个。而不是同时使用这4个CS,也没有人这么用。

我只是在这问stm32有没有这个功能,或是用stm32怎么实现分时对4片DAC的通信。且是最简便的方法。我陷入哪的误区请香主指教,谢谢

网友A:
我的问题是:在发送数据之前可以配置4个CS中的任意一个,这样不麻烦吗?与在发送数据之前配置4个I/O中的任意一个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一定要专门的CS?专门的CS有什么功能是普通I/O不能实现的?

网友A:
我只是在这问stm32有没有这个功能,或是用stm32怎么实现分时对4片DAC的通信。且是最简便的方法。我陷入哪的误区请香主指教,谢谢
引用 楼主:

你的误区在于:以为一定要专用的CS信号才能实现你要的功能,殊不知这种功能是任何普通I/O口都可以实现,而且操作方式相同,对性能也没有影响。所以STM32不需要配备专用的CS信号。

网友D:
两人理解误差,:)

楼主:
不是我以为一定要专用的CS信号才能实现我要的功能,我只是想SPI自己的CS和普通IO与SPI的CLK同步的问题
,它两会不会有区别

楼主:
请看我在4楼说的:
我在NXP的2131上试过,不用SPI总线的CS信号,用管脚单独模拟这个管脚,发现时序有误
不知道,按照我说的方式在stm32上行不行?

楼主:
我的问题是:在发送数据之前可以配置4个CS中的任意一个,这样不麻烦吗?与在发送数据之前配置4个I/O中的任意一个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一定要专门的CS?专门的CS有什么功能是普通I/O不能实现的? ...
引用 网友A:

麻烦的好处是SPI专用的CS能保证同步,且没有延时,普通IO能做到吗?不是一定要用专用的CS,只是考滤准确性和效率而以。

网友A:
1)你说“在NXP的2131上试过,发现时序有误”,是怎么样的误差?

2)你说“麻烦的好处是SPI专用的CS能保证同步,且没有延时”,你能画一个时序图吗? 我不懂你说的保证同步是什么意思。

3)7楼说“这样且不是麻烦嘛”,请解释一下怎么麻烦,与专用的CS相比,麻烦在哪里?

楼主:
1),2)误差就是普通IO方式的CS信号没有和SPI总线同步,即CS信号有延迟。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CLK___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___
          _______                                                                          ______
IO_C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他说的是外扩模拟开关,这不算麻烦吗?

网友A:
使用普通IO方式的CS信号,操作肯定是这样的:
IO_CS = 0;  <--- 这里已经把IO_CS拉低了,此时SPI发送还没有启动,当然也没有时钟信号。
SPI_Send();  <-- 这里才会有时钟,怎么会有你画的这种时序呢? STM32可没有这么慢
IO_CS = 1;

至于说外扩模拟开关,这是绝对地没有必要,:$

楼主:
呵呵,25楼的波形是我在LPC2131样做出来的,
IO_CS = 0;
delay_ms(1);
SPI_Send();
delay_ms(1);
IO_CS = 1;

中间还加了延时了,得改成delay_ms(3);基本可以 , 这样效率就低了
但是用它自己的CS很好

网友A:
呵呵,STM32不会这么慢,直接这样写即可:

IO_CS = 0;
// delay_ms(1);  <-- 多余
SPI_Send();
// delay_ms(1);  <-- 多余
IO_CS = 1;

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网友E:
不明白为什么运行27楼的程序会得出25楼的波形。
正有项目需要用SPI连接4个SPI从设备,也打算使用香主的方法,用4个I/O口分别连SPI从设备的CS引脚。但愿不会出现楼主这样的情况,呵呵!

网友A:
楼主25的波形是想象的还是实际工作的情况
如果STM32的实际工作情况是这样估计我老板马上就要来找我麻烦了

网友F:
香主理解是对的
楼主理解是有误的
27楼程序可以用,28楼也是可以的
:D

楼主:
楼主25的波形是想象的还是实际工作的情况
如果STM32的实际工作情况是这样估计我老板马上就要来找我麻烦了
引用 网友A:

我画的那个波形是有在LPC2131上用逻辑分析仪测出来的,在这画的可能有点夸张了,但是实测的就是延迟了55%c以上的时钟周期

在stm32上没有实测过,只是考滤换成它,所以来这问香主

楼主:
香主理解是对的
楼主理解是有误的
27楼程序可以用,28楼也是可以的
:D
引用 网友F:

哪有误呢?请指教,谢谢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运行27楼的程序会得出25楼的波形。
正有项目需要用SPI连接4个SPI从设备,也打算使用香主的方法,用4个I/O口分别连SPI从设备的CS引脚。但愿不会出现楼主这样的情况,呵呵! ...
引用 网友E:

这样理论上是可行的,看IO的速率和总线,在stm32下我还没条件试这个呢,ybing如果调出来了,分享一下心得,谢谢,呵呵

网友A:
我画的那个波形是有在LPC2131上用逻辑分析仪测出来的,在这画的可能有点夸张了,但是实测的就是延迟了55%c以上的时钟周期

在stm32上没有实测过,只是考滤换成它,所以来这问香主 ...
引用 楼主:

哈哈,看来楼主曾经被蛇咬过,:lol

STM32的SPI模块,作为主设备时就没有CS信号输出,只能使用普通I/O引脚做CS信号,如果有你说的那种时序的问题,ST的工程师不是也太傻了吗?:shut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