咪头好坏判断

楼主(2010-08-18):
(无正文)

网友A:
驻极体话筒需要加偏置才能工作,动圈的话,注意是否阻抗问题。

楼主:
哦,后来查了网上的电路,一定要有直流流过的,后来证明咪头是好的。谢谢

网友B:
话筒多种多样,不同的话筒应该使用不同的检测方法。推广一步,任何元器件以及局部电路都应该根据其特性来检测。

网友B:
话筒多种多样,不同的话筒应该使用不同的检测方法。推广一步,任何元器件以及局部电路都应该根据其特性来检测。
带式话筒,倒是不必外加电源,但其输出是几十uV,拿示波器怎么能看出来?
碳精话筒,输出非常大,可达10V以上,但它所需要的电源,一片7805给它供电未必够用。

网友C:
驻极体话筒需要加偏置才能工作

网友D:
不是偏置,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