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

楼主(2010-08-18):
请问工作人员,我买的是贵公司的easyarm2200开发板,我用了一段时间,现在不知怎么不能做实验了,p0口不能输出有效电平,但是H—JTAG软件能检测到芯片,也能正常下载。就是不能控制蜂鸣器和led灯等外部部件。

网友A:
从你的描述来看,芯片应该没有烧坏。

  先检查所有的跳线连接是否正确,再运行光盘上的例程检测LED是否能正常工作。

楼主:
我跳线都设置好了,还是不行,我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测试,但是我用万用表测p0.7口的电压的时候电压值一直都是3.3v,然后我用程序定义其他p0口的引脚为输出,在程序中无论将该位置位还是清零都不能改变其引脚的电平。各个引脚始终都是输出一个不变的电压值。

我把以前做成功的实例拿过来,还是以前的步骤,但是就是不行。

网友B:
先选择一个不使用P0口的程序,查看是否正常运行。

  如果可以的话,再使用开发板上的例程跑下使用P0口的程序,如果还不行,有可能是硬件没连接好;甚至可能是P0口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