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精密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0-08-18):
我最近一个项目中用到了OPA4227精密运放。
数据手册中有:低输入偏置电流为最大10nA,低失调电压为最大75nV.
在信号处理中,我使用OPA4227做了一个加法器和一个减法器。
我分别测量两路输入信号,然后看加法器和减法器的输出,发现一个输出偏差为0.2mv,另一个偏差竟然为4mv.
小鸟刚**放,请教问题在哪里?
而且当我用通用运放替换OPA4227以后,发现一个输出偏差为2mv,另一个偏差为0.4mv。

楼主:
补充:输入的信号为T3和T12,为直流信号。幅度在3.5V左右。

网友A:
误差应该是电阻的精度误差造成的。
千分之一电阻,3.5V输入,有几mV偏差正常。

软件校准一下。

网友B:
运放跟随的地方建议加个100K的电阻。另外,你的加法电路上面的电阻值太小,电阻精度引入误差是有可能的

楼主:
请教楼上,运放做跟随器的时候为什么要加入100K电阻?
是经验还是有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