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中STM32调试出现assert_param()函数未定义错误(用3.0的库)

楼主(2010-08-19):
在MDK3.50中调试3.0库所带的例程,在链接过程中出现assert_param函数未定义的错误: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assert_param (referred from misc.o),无论将stm32f10x_conf.h头文件中的“ #define USE_FULL_ASSERT 1”打开还是关闭都出现assert_param函数未定义的错误。无奈将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expr) ? (void)0 : assert_failed((uint8_t *)__FILE__, __LINE__))改为:
void assert_param(expr)
{ ((void)0);}
链接不出错,但是还有很多assert_param函数定义重复的警告。

网友A:
在Options->C/C++->preprocessor Symboles有Define:项中输入USE_STDPERIPH_DRIVER,重新编译链接,无警告无错误。

网友B(2010-11-07):
此方法确实有效,感谢二楼!

网友C(2010-12-15):
直接在相应的.h文件中define也是可以的

网友B(2011-01-24):
我升级到MDK 4.14后又开始出问题了,提示好多东西都被重定义了,发现是和KEIL安装目录中的一些内容重复定义了。

于是又将USE_STDPERIPH_DRIVER去掉,这时不再出现重定义的错误,但assert_param未定义的错误又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