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用电源切换

楼主(2010-08-19):
现在我的系统是外部输入电源是3.0V供电,内部备用电源是3.6V锂电池,仅当外部供电不足或没有的时候采用内部电源供电,平时内部电源闲置,并且单片机能够检测到是什么电源在给他供电,初步打算用继电器来做,保持继电器,但是好像保持继电器的价格比较贵啊,由于要考虑功耗问题,真不好解决啊,大家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串联个二极管。
这个电压太低,即使用萧特基二极管,其压降也占3V的很大一部分,未必合适。
其它方法,还没有想起来。

网友B:
用两路MOS管来切换,单片机的电源可以由外部电源串二极管加电容保持来供电,自己画下电路,应该不难的啦。

网友C:
用MOS管还不错的,现在的低压大电流MOS大把的有.压降可以做到很小.
\
QQ:969391634

网友D:
用两5817二极管切换是较好选择

网友E:
二极管的箝位电路的一个应用好像就是用作备用电池切换的

网友F:
用MOS管切换最佳。

网友G:
现在我的系统是外部输入电源是3.0V供电,内部备用电源是3.6V锂电池along495 发表于 2010-8-19 09:40

难道3.6V锂电池不需要稳压就直接用?如果使用电池,“系统是外部输入电源是3.0V供电”的方案就是错误的。5V的输入是比较恰当

楼主:
不是错误的问题,现在磨具已经做好了,只能安装两节干电池,所以外部就是3.0V

网友F:
二极管隔离法一般需要主电源电压高于后备电池,但MOS管切换法无所谓,可以用主电源做控制MOS管导通与否的信号。

网友H(2010-12-27):
用MOS管道话谁给个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