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压计 如何去确定当前的压力值

楼主(2010-08-19):
测血压时,打开气泵充气,如何实时确定当前袖带的压力?即充气结束时,显示当前袖带压为152mmHg,对于计算这个152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气泵恒压充气,充气速率随着压力的增加而增加。0-200mmHg,充气速率由1.1L/min增加至1.5L、敏。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可真奇怪,当前压力是靠压力传感器给出的,并不存在什么计算问题,只要前端电路处理得当即可,剩下的就是AD了,要说算法也就是简单的数字滤波。

楼主:
果然是这样,谢谢春阳。

网友B:
关键是怎么算出高低压,静压都不会测,要走的路还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