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电源界的前辈,整流桥和保险烧坏的原因

楼主(2010-08-19):
电路图如下:在使用中经常烧坏保险丝和整流桥,而且一般是使用2-3个月之后坏的最多,请各位分析下什么原因,我已经想了好久了没有想通,是不是电路上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压敏电阻可否移到电容的前面?

网友A:
关于整流桥,我猜想是因为:你的负载电流那么大,有5个安培的,有没有任何的缓冲的装置,直接硬启动!整流桥的冲击比较大?是否是这个原因?

保险管,按说你留的余量是很大的了!我估计还是跟你后面的负载有关系!电动机弄的不多,真不是太了解!

网友B:
8个10uf的电容并联:P

网友C:
你的压敏电阻电压是不是取的太低了》

网友D:
瞬态电流大了,反复的冲击造成了器件损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to:jepsun  :为什么压敏电阻要移到电容前面呢? 对于冲击电流,如何提放比较好,或者说如何防止冲击电流对整流桥的损坏,请指教,谢谢!

to heleixue:使用8个电容并联的原因是电路板空间的有限,实属无奈。

to fanyucheng:压敏电阻原来一直这样用没有问题的,现在我只是改了下电路而已

to  伟林电源: 如何预防冲击的影响,请指教,谢谢

楼主:
我想咨询下该电路:
1. 整流桥4个二极管只用了2只来组成全波整流,这样使用是否妥当?
2. 滤波电容的值只有80uF,会不会小了?
3. 续流二极管FR607需要串一只电阻吗? 实际使用的时候,FR607基本不怎么坏,这样是不是说明续流回路设计的是没有问题的?
4. 用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冲击电流的影响?

网友E:
由于你的电路没有PFC,所以二极管上流过的电流不是交流,也不是直流,而是一个一个的尖峰,
平局值为5A,可知尖峰的峰值很大。
解决办法,可以在整流桥的输出和滤波电容之间串联一个电感,做成无源PFC,
如果考虑到成本问题,也可以加一个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比如0.5欧姆15瓦,也能大大缓解二极管的负担,当然,效率会下降一点。
另外要搞清楚一点,发热功率P=IIR,这里的I可不是平均值,而是有效值,在电流波形都是尖峰时,有效值远远大于平均值。
即便是正弦交流整流后的馒头波,有效值也与平均值不相等,平均值为最大值的2/PI=0.6366,有效值为最大值的0.707,有效值也是大于平均值的。
只有在稳定的直流时,有效值才等于平均值,其他任何情况,有效值都比平均值要大。

网友F:
由于你的电路没有PFC,所以二极管上流过的电流不是交流,也不是直流,而是一个一个的尖峰,
平局值为5A,可知尖峰的峰值很大。
解决办法,可以在整流桥的输出和滤波电容之间串联一个电感,做成无源PFC,
如果考虑到成 ...
引用 网友E:

ret:高手,顶个!!·!

楼主:
QuakeGod:  说得有道理,但串电感会不会带来其他的负面影响呢,比如说关断后的反压影响

网友G:
对于二极管,电流“有效值”基本等于平均值。

网友G:
负载那个“制动电机线圈”,是电磁铁线圈还是电机的电枢线圈?如是后者,则启动电流可达50A,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

楼主:
PowerAnts: 请问,如何才能抑制这个冲击电流呢

网友G:
限流启动(+切换),降压启动,空载启动(+离合器)。

另外一个可能,堵转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对于二极管,电流“有效值”基本等于平均值。
引用 网友G:

不要把二极管想得太理想了,
整流二极管的压降是会随着流过的电流变化的,最大正向压降甚至能到2V。

网友G:
整流管的压降,由PN结压降及体电阻+封装电阻+引线电阻在电流下的压降之和。

PN结压降是电流的对数函数,在小电流是二极管压降的决定性因素。而大电流条件下,上面三种串联电阻的作用呈线性增长,这是二极管在大电流下压降加大的主要原因。

OK,多数整流管在额定电流下,正向VF约1.5V左右,可知电阻分量的压降占了一半。

主贴的电路,80uF电容很小,导通角是比较大的,二极管的正向峰值电流并不大,可见电阻分量的压降也很小,注意图中的型号,那可是Io=50A的“巨无霸”,因此二极管的压降近似恒定。

另外,我硬盘里有几百种型号的二极管datasheet,从工频到高频,从低压到高压,从1A到500A,所有的关于额定电流的描述:average forward current

楼主:
该电路能用NTC电阻来防止电流的冲击吗?

网友G:
先说一下,你在什么情况下烧整流堆和炸保险?

楼主:
出厂调试没有问题,一般是到用户那里使用1到2个月后,故障就开始多起来了。

网友G:
“什么情况”,是指启动呢?还是别的?

别外,是电磁铁呢?还是电机?是电机的话,制动时是堵转否?

网友H:
估计是 没有缓启动 电路,。。。

网友I:
在整流桥堆后面加一大功率的负温度系数电阻

网友J(2011-08-21):
启动时串联一枚100R 10W的电阻,启动完毕短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