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电位器或者按键控制PWM增减的问题?

楼主(2010-08-19):
最近产品升级,需用电位器对单片机的PWM信号进行增减调节(断电保存),因为有三路的调节,我当初的方案是用电位器配单片机的A/D口进行调节,现在发现A/D口不够用了,我想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案,有人让我用编码器,我没用过,也不了解,反正主要的目的就是能调节这三路的PWM而且占用单片机的端口最少,按键也行。

网友A:
是否可以用拨码开关?
不大好看,显得老土,但可以满足楼主要求。

楼主:
关键是控制三路的PWM,拨码开关的用好多单片机管脚呢。

网友A:
3楼:
串行输入嘛,手动的东西,再慢也没有多少关系。

楼主:
3楼:
串行输入嘛,手动的东西,再慢也没有多少关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怎么输入控制三路PWM,详细点

网友B:
拨码开关可直接输出BCD码,剩下的软件处理就是,端口不够就用并转串,这是maychang讲的意思。另外用AD的话,可以用电子开关分时选择不同的电位器,一路AD就够了,如果带片内模拟比较器,用它也可实现,要求不需很精确时,普通IO配合RC回路也可实现。

楼主:
继等高手给个方案?

网友C:
看看74HC4051这个器件。

网友D:
方法不少,只是不知道那一种能适合你啊

网友E:
最好是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