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教,这个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0-08-19):
(图片)

网友A:
四档增益可变且零点可调整的电流-电压变换。

楼主:
右上角哪个滑动变阻器作用是什么呢,我一直弄不明白

楼主:
这个左下角也有一个滑动变阻器,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楼主:
哪位高手可否指点,小弟的QQ是124829320,大家如果觉得方面可以加一个,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左上的四路电位器,可以给出四种不同的电压,由U4A选择其中之一,加到R1,进一步(有衰减)加到R6,从而使运放输出稍微改变。此即我在2楼所说“零点调整”。

网友B:
maychang是真牛,貌似基本没啥问题能难住他!!!

网友A:
8楼:
术业有专攻。
你什么时候见我到通信版面回帖了?不大懂,不敢去。与软件有关的版面也是一样。AVR版面热火朝天,我一句话也不敢说。虽然用过AVR单片机,但只会汇编,那些加密解密的,全不知道。别说与老Hot对话,就是和另外几位,也说不上话。

网友C:
调零点
在输出为零时调输出
调为零
比较常用的电路

网友C:
调零点
在输入为零时调输出
调为零
比较常用的电路

网友D:
想请教一下,这样调节输出零点和把左上角的调节电压接到运放的同向输入端有什么不同的效果么?
2# maychang

网友A:
12楼:
这样调,需要的电压比在运放输入端调大得多,毕竟是经运放放大之后的信号。所以模拟开关和电位器分布电容等等的影响会比较小一些。
运放输入端是比较“敏感”的部位,也容易受干扰,这部分电路接线是越短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