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IC]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0-08-19):
电子元器件每个字母的含义都是什么
比如说:BZ84C18
这个元器件每个字母都是什么意思
还有BZX84C6V8、BAV99等等好多
麻烦知道的高手指教一下
详细点的
谢谢:loveliness:

网友A:
这个,好像每个公司有自己的命名规则吧,,只有一些无源器件有统一的规则

网友B:
根据每个公司自己规则不同,看数据手册的前几页一般都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