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如何能使CY7C68031A同步传输的数据用一键停止呢?

楼主(2010-08-19):
如题,编写了一个程序。是类似于时钟一样的每秒加1,逢到F就重新从0开始计,然后同步显示到PC上。现在想要用一个键使其停止。用了EZUSB_Delay ()这个函数只是暂时延时了计数。本人是新手,希望高手指点!万分感激!!

楼主:
补充一下:是要用到中断程序吗?具体怎么用啊?

楼主:
或者是需要关闭定时器吗?静等高手解答

网友A:
CY7C68013A有几个中断引脚INT0,INT1 。先配置这些中断引脚,产生外部中断,再执行停止计数。
俺没有操作过,你可以看看参考手册Interrupt部分试一试。

网友B:
可以试试

楼主:
恩,谢二位,先试试去。

楼主:
大侠,是这样。我在主函数外写了一段中断程序,使用外部中断INT0,如下:
{
  EA=1;
  ET0=1;
  EX0=1;
  IT0=1;
}
在主函数里调用时编译可以通过,但执行运行的时候,按下“停止”键就会出现死机状况。这个具体该如何解决呢?万分感激了!!

CY7C68013A有几个中断引脚INT0,INT1 。先配置这些中断引脚,产生外部中断,再执行停止计数。
俺没有操作过,你可以看看参考手册Interrupt部分试一试。
引用 网友A:

楼主:
盼解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