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8M05工作发热问题

楼主(2010-08-19):
78M05输入12V左右,输出电流80mA,小弟用手摸摸很烫,60-70度应该有的。请问如何解决发热问题呢?PCB封装改版,还是加散热片?加在哪里呢

网友A:
加散热器要根据不同的封装形式。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7805的输入端串个功率电阻,把7805的输入电压减小一点,再加散热片。

网友C:
在稳压芯片输入端串联电阻,本质是将芯片发热转到电阻上,总发热量并未减少。
所以应该比较功率电阻与散热器的价格,看看散掉同样功率的热量那个成本低。

楼主:
在稳压芯片输入端串联电阻,本质是将芯片发热转到电阻上,总发热量并未减少。
所以应该比较功率电阻与散热器的价格,看看散掉同样功率的热量那个成本低。 ...
引用 网友C:
功率电阻貌似很贵啊=.=
,我输入是12V,7805大约7-8V就可以工作吧,那么电阻应该分担4V电压了。

网友D:
电阻R2和R3已分担4V电压了;78M05的功耗仅为240mW,加个散热器吧

网友E:
换成带金属散热片的7805,同时将散热片焊在PCB上。

网友F:
在7805的输入端串个功率电阻,把7805的输入电压减小一点,再加散热片。

网友G:
80mA不如用34063做了

网友H:
可以加在7805的背面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惭愧,没仔细看图。

网友I:
用3个270欧姆的贴片电阻并起来,串在7805前面....80mA电流不应该那么烫的。
7805直接贴PCB上都行。
注意是不是7805质量问题,换几个试试。现在的元器件鱼龙混杂啊~~

网友J:
其实你这个电路没必要这个麻烦,一个IN4007,一个100UF,一个7805就行了。VERY GOOD

楼主:
关键是7805后面5V驱动一个视频摄像头,加上之前的一些用电,7805承担100mA的电流,和别的原件那么多没啥关系。

网友K:
请问楼上的同志们,能将多个7805并联使用吗,我前几星期就碰到7805烫手(soic封装),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L:
设计电路包括热设计,(12-5)*。8A=0.56W,乘上热阻就能算出温度了,如果温度很高,加铝边框或散热片散热,或者板子有风扇吹也行

网友M:
板 设计走线 估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还真没见过并联。。

网友N:
7805上压降过大导致,换成开关电源芯片LM2576试试

网友O:
回复 网友D:
请问L25,R2和R3分担4V的电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N:
请问pic87x,开关电源芯片和线性电源芯片的区别是什么?可不可以互换使用?

网友P:
用个铁壳的应该没问题,热就热的吧,,,,你那电路坏不了!

网友Q:
开关电源效率更高。你这里如果使用开关电源芯片就不会有发热厉害的问题。
但是,开关电源的噪声要远远超过线性电源。两者的区别是本质的区别,你在网上可以查到。
如果你的电源给精密的模拟电路供电,那么不推荐使用开关电源,建议你要么加装散热片,要么在7805前,12V后再加入一级7809降压。
如果你的电源是给数字电路供电,那么换开关电源无所谓。

网友R(2014-06-14):
12V那里要加那么多器件干嘛?

网友S:
引用 网友R:
12V那里要加那么多器件干嘛?

确实看起来很不舒服,Vin处就加点电容就好了。压差虽然大了点,但这么小的电流,如果处理好PCB铺铜并将7805的Slug_GND良好接地(估计很可能是铺铜和接地没处理好),这点功耗应该不算啥事。

实在不放心就再加个前级或者用开关电源好了。

网友T:
如果体积允许,加散热片要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