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菜菜的问题希望知道的大虾告诉我一下

楼主(2010-08-19):
我在电脑上安装了MPLAB IDE V8.36,安装过程中都是默认的,装在C盘,然后装了MCC18 v3.0编译器,后面又解压缩了PICC的压缩包在指定的目录下,可是我打开MPLAB用的时候,新建项目底下的source files 不能添加C文件这是问什么啊???
后来我换了一台原来就装有PMLAB IDE V8.46的电脑,新建的项目可以添加,但编译时一直提示无法定位头文件,我有把头文件放在跟项目同一个文件夹里面啊。这又是问什么???
希望有人帮帮忙啊

网友A:
在project 下有个build option,然后选project,里面的direction中添加。

网友B:
第一个问题:看你的.c文件所在的目录路径有没有中文名,MPLAB不认中文名。
第二个问题:无法打开头文件,看你用的是<>还是""?

楼主:
知道了会用一点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