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有经验的朋友介绍下DSP中是如何进行位操作的?

楼主(2010-08-19):
如题。

网友A:
你是说DSP芯片中硬件是如何实现位操作,比如逻辑移位、算术移位、或、异或、与等?

楼主:
我查阅了一些DSP的相关资料,发现硬件上有bit操作的汇编指令,所以想确认下DSP中C语言的位操作,譬如移位操作,与,或,非,异或,还有位域的定义等,DSP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没?

网友A:
如果是C语言,那肯定是一样的,最终编译器会转换成DSP的汇编指令。
如果是汇编语言,那就要用相应的汇编指令,比如类似AND, OR, XOR, LSH,  ASH的指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