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精度稳压器的推荐

楼主(2010-08-19):
vout 0-5V之间,可调不可调均可
电流能力大于300mA
高精度:负载为20欧姆,当负载波动1欧姆时,压差小于1mA的稳压器。
测试发现LM317/337精度还达不到...
用于电源!

网友A:
那就只能用分立元件搭电路了。
不过,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非有相当的模拟功底做不出来。

网友B:
负载调整率的问题

网友B:
想了想,三端稳压的负载调整率不高,并不是内部误差放大器增益不够,而是因为取样是在芯片内部,封装的邦线很细,一般是几根5um的铝线。

网友C:
这个有点难办。

网友B:
扯了半天,上当了:

高精度:负载为20欧姆,当负载波动1欧姆时,压差小于1mA的稳压器。

网友C:
呵呵,理解错误导致定位完全偏离方向。

楼主:
扯了半天,上当了:

高精度:负载为20欧姆,当负载波动1欧姆时,压差小于1mA的稳压器。
引用 网友B:

是呀,朋友再具体说说你的想法吧~~~~

楼主:
我已经找到了两个比较符合要求的型号了,L7805,LM1117,大家可以去看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