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三级运放电路中滑动变阻器的作用

楼主(2010-08-19):
1:第一个运放中,滑动变阻器的作用是什么?
2:中间级是负反馈放大的作用吗,滑动变阻器变为0时,不是短路了吗
3:第三级中,滑动变阻器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网友A:
这三个电位器都是用于调零的,而非反馈回路。楼主贴的电路是直流小信号放大器,在输入为零时,通过调节电位器使输出也为零。

楼主:
我也是刚刚才明白的,还是要谢谢你。

楼主:
我也刚刚才明白,谢谢你了

楼主:
真是卧虎藏龙啊,常在论坛里逛增长见识

网友B:
1,三个运放中的这个地方的都是调零的
2,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滤波,或者积分电路 ,你上面的电路不清楚
3,这个是调节做一个加法器

网友C:
都是高手,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