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方式请教

楼主(2010-08-19):
在一个大房间里大概有30个点,作为从端,负责发送数据,速度越快越好,5个或6个主端负责接受和处理数据(当然用一个最好,用这么多是怕速度不够,处理不过来),都用无线通讯,要让他们互不干扰,稳定可靠,请教用什么方式较好,成本也低。多谢

网友A:
房间不大的话,用2.4G方案较佳,然后用协议分时轮询即可。

网友B:
银行排队机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楼上两位能否详细说说,用什么技术比较合适呢,2.4G指什么,蓝牙?还是?

楼主:
30个点一定要有30个信道吗,哪种无线通讯方式能满足这个要求?速度吗1mbps就满足了。

网友A:
可以通过有线共享,但各节点都是独立的话,信道数就少不了了,如果需要1Mbps的传输率,那么最好用802.11x,成本会大幅上升,通常2.4G数字无线信道的有效传输率约500Kbps(要考虑协议、编码的开销量),且传输速率越高通讯距离越短,要综合考虑。

网友C:
菜鸟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