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之 database check 错误

楼主(2010-08-19):
版本16.x

报错如下:

ERROR IN ATTRIBUTE
  POINTER TO ATTRIBUTE INVALID
   Error was fixed.
Regenerating DRC
  0 original DRC errors replaced by
  0 current DRC errors.
0 warnings, 1 errors detected, 1 errors  fixed.

然后将目录下的除*.brd之外所有文件删除,就过了
可是钻完孔之后,artwork的时候就会再出现
能顺利的完成artwork的概率很低。。。

请问 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
看来是没人知道了……
看来这个坛子用来灌水还是不错的……

网友A:
14.2的飘过 貌似14.2没这功能呢

楼主:
貌似是从15.2才加的功能
反正我找到怎么避免这个错误了
报错就报错吧
我猜是PJ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