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频功放电路正确与否

楼主(2010-08-19):
这是往年竞赛的一道题(电路图是人家的) 新手请教各位前辈,请问图中Q1,Q2,Q3,Q4这几个管的接法和选用是不是不对啊,如果正确的话,那这四个管静态时是什么状态?在有信号输入时又是怎么样的状态呢,小弟模电马马虎虎,请各位大哥指教,拜托拜托……

网友A:
下次记得转成图片贴出来,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下载,不是每个人都用protel

楼主:
楼上的大哥,不好意思了,我重新贴图上去了 嘻嘻

网友B:
这四支管子接法没有什么不对。至于选用,原图没有型号,不知道对不对。

但前级电源是从末级电源经三端稳压器降下来的,这个不对。这样做,末级得不到足够的驱动电压,也就得不到足够的输出功率,浪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最后面的两个输出管的E极怎么接到电源呢?而不是接到后面OUT端呢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路似乎运放的输出端与反馈网络形成了局部正反馈。
may伯,你以为何?会导致不稳定吗?

网友B:
6楼:
我在5楼说错了!
没有看清楚,原来四支管子都是NPN管。这样绝对是错误的。

7楼:
原图末级根本不能工作,也看不清楚是什么反馈了。

网友C:
6楼:
我在5楼说错了!
没有看清楚,原来四支管子都是NPN管。这样绝对是错误的。

7楼:
原图末级根本不能工作,也看不清楚是什么反馈了。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没注意闹,以为是互补反馈对(CFP)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