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数字信号发送和接收的VHDL源码设计

楼主(2010-08-19):
数字信号发送和接收的VHDL源码设计
【数字信号的发送和接收】:设计一个5位数字信号的发送和接收电路,把并行码变为串行码或把串行码变为并行码,串行偶校验检测器可通过异或实现。在数据接收端,只有在代码传送无误后,才把数据代码并行输出。数据传送的格式采用异步串行通信的格式,包含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和空闲位。
数据发送模块:将并行数据加上起始位、偶校验位和停止位,以串行方式发送出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end is
port(start:in std_logic;
       a: in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clk: in std_logic;
       b:out std_logic);
end send;

architecture rt1 of send is
begin
process(clk,a)
variable temp: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variable tmp,m:std_logic;
variable tmp1:integer range 0 to 7;
begin
if(clk even and clk='1')then
if(m='0')then  --发送空闲位
  tmp:='1';
end if;
if(start='0')then  --start键有效
  m:='1';
  temp(5 downto 1):=a(4 downto 0);  --数据位
  temp(6):=a(4)xor a(3) xor a(2) xor a(1) xor a(0); --偶校验位
  temp(0):='0';   --起始位
elsif(m='1') then
  tmp:=temp(0);  --发送数据
  temp:='1'&temp(6 downto 1);
  if(tmp1<7)then   --一次发送8位数据,在最后加上停止位‘1’
   temp:=temp1+1;
  else
   m:='0';
   temp:="0000000";
   tmp1:=0;
  end if;
end if;
end if;
b<=tmp;
end process;
end rt1;
数据接收模块,当检测到起始位时,将数据位和校验位取出,若校验无误,则并行送出,若有误则报警。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rcv is
port(clk,re:in std_logic;
     imp:out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alm:out std_logic);
end rcv;
architecture rcv_arc of rcv is
begin
process(clk)
variable  a:std_logic;
variable cnt:integer range 0 to 6;
variable shift: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a='0' then
   if re='0' then  --检测起始位
     a:='1';
     alm<='0';
   end if;
  else
   if cnt<6 then
     shift:=shift(4 downto 0)&re; --取出数据位和校验位
     cnt:=cnt+1;
   else
     cnt:=0;
     a:='0';
     if(shift(0) xor shift(1) xor shift(2) xor shift(3) xor shift(4) xor shift(5)='0' then
      imp<=shift(5 downto 1); --若校验无误,则送出
     else
      alm<='1';   --检测到错误则报警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rcv_a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