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频峰值检波问题!求大侠

楼主(2010-08-19):
在做一个峰值检波电路,要求输入峰峰值为大于10V,频率范围为20~10M,请教大侠们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谢了,自己以前做的达不到要求。。。

网友A:
先说说“自己以前做的达不到要求”那个要求。

网友B:
有专门的峰值检波器。

楼主:
以前做的幅频特性测试仪是测10-100KHZ的峰值检测,这个能达到,
但达不到现在兆级的要求,是运放的带宽问题吗,还要考虑什么的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不过还是想用分立元件做一个

网友C:
应该是运放的问题,我刚毕业做的就是峰值保持,运放的指标关键看转换速率(sr),还有就是电容的选择,最好用聚苯乙烯薄膜电容。

网友A:
4楼:
要求精密检波电路10MHz带宽,你使用的运放要数百MHz带宽才行。这样的运放不是没有,但很贵。

峰值检波电路,频率特性最好的是最普通的二极管峰值检波电路,只要二极管速度够快,检波电路带宽可以上百MHz。但该电路存在二极管压降,需要校正,而且无法用于较低电压情况。校准还是比较容易的,更困难的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随温度变化。
所以,这是个取舍问题。看你是需要电路简单但精度不要求很高,还是高精度但高成本。

楼主:
谢谢LS两位,我研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出具体的芯片和电容大小呢,关键是能单电源供电,需要注意些什么吗?手头只有OPA820和OPA842

网友D:
昨晚我试了一下,用820检波单电源供电出来再上MHz时还是不行,尽管OPA820的单位增益带宽有一百M。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达人给出问题所在。 电路图

(D2、C2、R2没加,电路+5v供电)
LZ也选的A题?

网友A:
10楼在替楼主做实验?

网友D:
不是的,我也是在比赛,选的一个题,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我要是替他比赛就好了,那说明额就不系虾米了)

网友E:
最近也在做PKD,R2,D2,C2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呢?有个问题是输入脉冲信号时,运放输出的过冲现象严重影响保持精度。

网友D:
D2、R2的作用是减小D1的反向电流。C2的作用我也没弄清除。(某文档讲解的原理)

网友A:
既然如此,一起为你们两个说一下。
仿真一下工频桥式整流电路,不要使用电容滤波,直接用个适当的电阻作负载。那么负载两端电压波形是“馒头波”。再使用仿真的频谱分析,除100Hz基波外,将看到很多高次谐波,而且占比例不算太小。
再在桥式整流负载之后接一个无源RC低通滤波电路,三阶即可,截止频率取1kHz。用示波器将看到“馒头波”下面的尖峰被削圆很多。
这说明检波电路产生了很强的高次谐波。虽然100Hz的基频可以通过1kHz的低通滤波器,但高次谐波被衰减了。
所以,你们使用的运放带宽还不够,不足以处理精密检波电路的那些高次谐波。当然,在这么高频率下,各元件位置、联线等等影响也相当大。
不妨试试,运放仅作为输入信号的放大用,检波就用最普通的倍压检波电路(峰峰值)。看看频率响应是否平直,测量的结果经修正后是否可用。
注意:普通的检波电路,要求前级输出阻抗非常低后级输入阻抗非常高才好。

网友E:
maychang老师,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电路原理跟上图一样,只是没有D2,R2。还另外给电容加个开关复位电路。输入信号是脉冲信号,由于运放A2的输出到输入的反馈存在延时,导致A2的输出过冲很严重,在A2输入和输入接电容后,过冲虽然有改善,可是又影响了输出信号的上升速度(从脉冲进来到复位只有2us)。我看到一个资料说用跨导放大器比如opa860可以消除这种过冲现象而不影响上升速率,又有手头没有器件不便试验,不知maychang老师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呢?

网友A:
16楼:
Sorry!没有这方面经验。

网友F(2012-12-21):
引用 网友E:
maychang老师,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电路原理跟上图一样,只是没有D2,R2。还另外给电容加个开关复位 ...

下载收藏了跨导放大器, 多谢分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A:
4楼:
要求精密检波电路10MHz带宽,你使用的运放要数百MHz带宽才行。这样的运放不是没有,但很贵。

想设计一个 能用于低电压,速度快,精度较高的。 成本无所谓。
maychang现在还来论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