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稳定性请教

楼主(2010-08-19):
用笔记本电脑做便携式控制产品,USB与单片机通讯,其中USB用作转串口功能,驱动一个IGBT模块,这个IGBT模块驱动一个1.2KW的电机 ,发现运行不稳定,偶尔会蓝屏,以前用笔记本调试变频时发现变频器一起动,我的USB鼠标就不能用了,请问这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有大侠遇过这类问题吗?

网友A:
应该是EMC方面的问题,有做隔离吗。发个简图看看

楼主:
做得很简单:笔记本这边是USB线到目标板上的U转串的IC->光耦->目标板MCU,U转串IC是USB供电的。我想这样也该可以了。

网友A:
笔记本是用电池呢还是用交流电,因为电机的启停会干扰电源。当电源干扰 过强,电脑会死机甚至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