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0-08-19):
FPGA常见问题解答
1、编译ModelSim需要的Xilinx库
首先要将安装的ModelSim目录下的ModelSim.ini属性设置为存档类型(去掉只读)
然后从DOS界面到ISE安装目录bin t(如果在Windows的环境变量中已经设置过Xilinx路径,就不必了),
运行命令:
(for ISE 6)
compxlib -s mti_se -f all -l all -p e:modeltech_6.0win32 -o e:modeltech_6.0xilinx_libs  (for ISE 6)
-p 指定modelsim安装目录
-o 指定编译库输出目录

(for ISE 7)
compxlib -s mti_se -arch all -lib all -l all -p e:modeltech_6.0win32 -dir e:modeltech_6.0xilinx_libs  (for ISE 7)
-arch : device architecture:spartan2, virtex, etc.
-lib  : library: unisim, smartmodel, etc.
新的版本把原来的-f拆开成了-arch和-lib,而-f则指读取文件,不过也还可以兼容原来的写法的
编译之后,compxlib会自动修改modelsim.ini,重新打开ModelSim,就能看到新的库了
详细的请点击下载附件。

附件:请先登陆查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