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需要二次启动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0-08-19):
请别人用显示器改装的电阻式触摸屏,正常工作了一年多。现在每天第一次开机,触摸功能无效,关机后再开机才能正常工作。
请问各位可能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我分析,这个大概估计可能是~~~~~~~~~~~~~~~它更年期到了

楼主:
“我分析,这个大概估计可能是~~~~~~~~~~~~~~~它更年期到了”
可是保修期还没到!

网友B:
这个无法判断,楼主提供的信息不足,电源部份、上电复位暂态处理等都有可能。

楼主:
我对触摸屏的原理不了解,是请别人加工的,他们现在也不清楚故障的原因。
我们选用的是深圳研祥的工控机,触摸屏的信号线插在工控机的RS232口上,触摸屏的5伏电源是从工控机的RS232口下面的小圆口取的。不知道这样介绍是否对解答问题有帮助。请见图片。

楼主:
请各位行家多多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