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5脚贴片芯片

楼主(2010-08-19):
请问一个芯片是什么,5个管脚,黑色贴片元件,上面2个脚,下面3个脚。上面写A04,有的写的C08R,有的写的C20A。我觉得像是运放。请问有知道的吗?给个数据手册。多谢了

网友A:
五脚的IC多了去了,可以是LDO,DC-DC,电源监测IC,视频驱动,还可以是锂电充电管理IC。画出来电路分析是什么器件吧

网友B:
个人觉得运放一般不会只有一路,现在的最少都是两路的,估计是稳压芯片!

楼主:
我分析应该是运放,有没有高人用过这种芯片?

网友C:
没有电路你怎么分析,五脚的封装芯片太多了

网友D:
根据电路去分析,没必要就找个一模一样型号的。

网友E:
运放也是有可能的 TI的运放OPA847 846 843 还有OPA637都有这种5脚的封装

楼主:
多谢楼上的指点啊,对我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