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器件电子签名以及加密问题-请指点

楼主(2010-08-19):
1.STM32F器件电子签名 发现没有规则 不是我们想像的 96位 从0 一直加到96位的
那么这个STM32F器件电子签名 不规则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一个批次应该有规则的。
还请懂ST的指点。
2.有规则就没第二个问题了,没规则 如何加密呢? 比如我只想要某些ID能用这套程序。或是其它加密算法,如何应用?

网友A:
没规则,才能让不怀好意的人猜不到,作为签名才有意义;能被人猜到,谁都可以模仿,还叫什么签名呢?

正因为上述原因,即使有规则,也不能透露。

不太明白你的第2个问题。

楼主:
那如何用这个 电子签名 加密 软件呢?
难道要读一个ID  编写一个软件吗? 那样多累啊
比如我只想要这个批次的100个IC 能用这套软件 如何加密 举得最简单的例子,谢谢了 香主

网友A:
再简单不过,发布这套软件之前,把这100个IC的ID保存在软件中,运行软件时检查一下即可,:lol

网友A:
想复杂一点,你就去问问这里的Hot大叔(hotpower),他是这方面的专家,:lol

楼主:
100个IC的ID  那要是10000个呢  我的天啊! 你这是什么算法!
那我不是要从这10000个IC里面读出ID,再来写我的程序啊 再烧程到IC里面。。。。。。方法是可行哈  :P
想了想,你也觉得这种方法也有些愚笨哈 :lol

网友A:
你说100个,我就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前面你也没有说有10000个呀,:lol

要是10000个,可以用下面的常用办法:

  假定有一个加密算法f(x)和解密算法f-1(y),加密算法使用器件的电子签名作为密钥对一个固定的字符串(XXX)加密,得到密文YYY,解密算法再使用同样的器件电子签名对密文YYY解密,应该能够得到原文(XXX),如果解密算法解不出原文(XXX),就表示它使用的密钥(既电子签名)不是原来加密时使用的电子签名,可判定为非法使用。

DES就是一种常见的加解密算法。

楼主:
你又回到 我开始那个问题了!
“电子签名” 都是未知的  又没有规则,怎么行得通呢? 还是要一个一个读出“电子签名” 才行啊 而且还要预先存好这些“电子签名”
我开始的想法是能限定这些 “电子签名”的范围 比如 在((xxxx<“电子签名”)&&(“电子签名”<YYYY))
不就简单了吗 可是这些“电子签名” 不是这样排列有顺序的!(这个顺序可能是保密的吗?)
还有什么良药没有呀?

网友B:
这个ID的唯一规则就是:它是唯一的,不重复的。
用它来加密就需要编程器来支持了,呵呵。
因为这个ID只有烧录时,编程器才会知道。

我的EP968就提供反拷贝功能和服务。按照你的特定逻辑,把hex按唯一ID做修改,再写入芯片。
这个算法,用des等分组算法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需要,可以咨询我,我提供这个服务的,呵呵。

网友C:
要是有了容易被探知的规律,那你基于这种规律的“加密”算法也容易被**

网友D:
这个得保密,不然问题就严重了

网友A:
你又回到 我开始那个问题了!
“电子签名” 都是未知的  又没有规则,怎么行得通呢? 还是要一个一个读出“电子签名” 才行啊 而且还要预先存好这些“电子签名”
我开始的想法是能限定这些 “电子签名”的范围 比如 在((xxxx<“电子签名”)&&(“电子签名”<YYYY))
不就简单了吗 可是这些“电子签名” 不是这样排列有顺序的!(这个顺序可能是保密的吗?)
还有什么良药没有呀? ...
引用 网友E:

好吧,你想过吗?如果我告诉你这个“电子签名”是自然数(这还叫电子签名吗?:L ),从1开始递增,你买了1000片,编号是102001~103000,你打算怎么做?

如果你限定你的软件只能在编号为102001~103000之间的产品上运行,怎么防止别人假冒编号102011的产品,怎么防止假冒编号102125的产品? (因为编号是有规律的,假冒者知道一个编号,就可以知道你的所有产品编号)

楼主:
非常感谢 香主这么热情哈
看来 用这个 “电子签名” 加密 还得动动脑筋才行了。。。

网友F:
加密本来就得动脑筋,而且得非常伤脑筋才有效果。

你要想不动脑筋就搞一个,那还不如不要:)

网友E:
才看到这个帖子。
今天在侃单片机有同样的问题,本想写篇如何防止反汇编恶意改写代码的水文,由于最近喜欢手机上网发文,敲字太痛苦…
俺说几句:
要想让唯一id即电子标签发挥作用必须“一次一密”即一个hex文件对应一个id。这个没第二选择。
大家可能知道美信的唯一id芯片吧。
它是64位id,前7个字节的crc结果是第8个的值。用此算法只能证明是美信的产品,但不能确定是那个id。
具体用id加密方法太多,就看你对安全的要求有多大。

网友E:
哈哈~~~还是不玩手机了,俺用PC为大家设计一种STM32的加密算法。

网友C:
哈哈~~~还是不玩手机了,俺用PC为大家设计一种STM32的加密算法。
引用 网友E:

留个念想
俺只要思想,不要算法

楼主:
呵呵 谢谢各位高手哈  千呼万唤 hotpower 大叔终于浮出水面哈

其实我们是想做一个稍结实一点的“盾”,免得被一般的“茅”都给刺穿了。
我有一个思路就是:
一个ID,一个注册码。
注册码由 ID 和加密算法 在PC机上 算出唯一注册码,输入该MCU (STM32的I2C-AT24LC02或者是备份寄存器保存起来)达到一ID一码的效果。只要不知道我的加密算法,这样是很难**的。就算是**者读出这个注册码,也不能直接用在下一个MCU IC里面。这样一来加密算法就最为重要了,加密算法越难,就越难**了。
但是批量生产操作起来还是显麻烦,做好了产品还要将ID读入电脑算出注册码,再将注册码 输入到I2C IC里面或是再用编程器编入I2C IC 里面。
有意见的拍**蛋吧。 说说你们有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A:
非常感谢 香主这么热情哈
看来 用这个 “电子签名” 加密 还得动动脑筋才行了。。。
引用 网友E:

哈哈,即使用纸糊一个“盾”,也得动动脑筋才行啊,:lol

比如我在4楼糊的那个,被Hot大叔用NOP牌的矛就戳穿了  :lol

网友E:
菜农这次的计划就是将满足ISP IAP UID( CRC32)的NXP和STM32全面实现远程控制及加密下载。
其中未发布的电路里就有I2C的EEPROM芯片。
同时也包括远程加密方法和防止恶意改写代码这部分内容。
因为最近在做CortexM0菜鸟,这些有关加密的问题只能推后再议。

网友E:
哈哈,即使用纸糊一个“盾”,也得动动脑筋才行啊,比如我在4楼糊的那个,被Hot大叔用NOP牌的矛就戳穿了  香水城 发表于 2010-8-20 08:47
必须采用2级至上的防止代码被改写保护,否则简单的NOP即可搞定。

网友E:
哈哈~~~有机会俺再写些如何对付虚拟机和注册机是正版软件之墓地的水文~~~

网友G:
要想不用自己挨个去读,就做个bootloader
用bootloader读这个ID,用加密算法算出来个数写到内存里一个位置,
应用程序启动后,同样用这个算法算出结果和bootloader的结果去比较,不符合就不运行
bootloader读保护+写保护
这个加密算法你自己掌握就行

楼主:
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24楼的方法 很好,也是可行的哈,又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加密方法,这种方法便于生产了。
不用每个IC去读ID,然后写入
不过还真没应用过bootloader。。。再学习一下
谢谢各位了

网友E:
建议不要用24楼的将结果比较之言论…
解密菜鸟的第一课就是如何对付此类加密方法。

网友A:
要想不用自己挨个去读,就做个bootloader
用bootloader读这个ID,用加密算法算出来个数写到内存里一个位置,
应用程序启动后,同样用这个算法算出结果和bootloader的结果去比较,不符合就不运行
bootloader读保护+写 ...
引用 网友G:

不必自己写Bootloader,使用STM32内嵌的Bootloader就可以读出器件电子签名。

网友H:
看各位高手讨论,不免心动,借机询问:
以下是stm32 usb库中的一段程序:
/* Function Name  : Get_SerialNum.
* Description    : Create the serial number string descripto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et_SerialNum(void)
{
  uint32_t Device_Serial0, Device_Serial1, Device_Serial2;

  Device_Serial0 = *(__IO uint32_t*)(0x1FFFF7E8);        //器件电子签名的首地址
  Device_Serial1 = *(__IO uint32_t*)(0x1FFFF7EC);
  Device_Serial2 = *(__IO uint32_t*)(0x1FFFF7F0);

  Device_Serial0 += Device_Serial2;

  if (Device_Serial0 != 0)
//这是否意味着电子签名还是有一定规律的?或都只是我乱猜?或都是写这个例子的人有点偷懒?

  {
    IntToUnicode (Device_Serial0, &Joystick_StringSerial[2] , 8);
    IntToUnicode (Device_Serial1, &Joystick_StringSerial[18], 4);
  }
}

网友A:
不明白,你凭什么说电子签名是有一定规律的?凭什么说写这个例子的人有点偷懒?

if (Device_Serial0 != 0)  这句话能说明什么?为什么?

网友H:
哦,我的理解是:
if (Device_Serial0 != 0)  条件成立则执行下面的行,否则不执行。
那么编程者必须要能肯定
Device_Serial0 += Device_Serial2;
运算以后的结果是Device_Serial0不等于0。

未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H:
另:谢香主这么快就回复 ^_^

网友A:
恐怕你不懂USB,所以也不知道这2行在做什么:
  IntToUnicode (Device_Serial0, &Joystick_StringSerial[2] , 8);
    IntToUnicode (Device_Serial1, &Joystick_StringSerial[18], 4);

这2行是要设置这个设备的USB序列号,而USB协议规定序列号不能是0,所以他要检查Device_Serial0是否为0;根本与电子签名是否有规律,或作者是否偷懒无关!

网友H:
谢谢指点,的确不懂...
:$

网友A:
谢谢指点,的确不懂...
:$
引用 网友H:

哈哈,不懂就不要乱猜,这样容易走进死胡同,:lol

网友E:
军事秘密,只有通过至少三个id才能找到校验算法。
很难…但并非不可能。

楼主:
呵呵  HOT大叔  说得是 bootloader的做法 我也发现不 可行,因为这样很容易被破
要么每个bootloader 不一样! 还是麻烦的,我现在还是打算采用副ID的形式 来做 加密性可以达到我的要求了,试验程序 就塞BUG罢  没人能搞定 要是能搞定了 就相当于看懂代码,重写代码了,呵呵

网友E:
用辅助id的方法已足够对付几个小毛贼的。

网友C:
恐怕你不懂USB,所以也不知道这2行在做什么:
  IntToUnicode (Device_Serial0, &Joystick_StringSerial[2] , 8);
    IntToUnicode (Device_Serial1, &Joystick_StringSerial[18], 4);

这2行是要设置这个设备的USB ...
引用 网友A:

呵呵,以前的库里可没这个判断,害得我电脑蓝屏好几次:D

网友I(2012-08-28):
最近也在做STM32的加密设计,我来想一个盾,看看有哪个矛可以刺破。。。话说,加密芯片里面,首推的是智能卡芯片,也就是类似于凌科芯微,大唐微电子一类的SO8的加密芯片(这个前提是否正确,请板砖!),这些芯片如今发展成可以写入客户应用软件,而且价格相当便宜,4~5元*币左右。之所以先介绍智能卡加密芯片,原来还是对STM32本身的加密不太放心。这么着,用HOTPOWER大侠的方法,先对STM32软件用智能卡的唯一ID加密和解密,算法不公开。但是,会读懂STM32反汇编的人,会暗暗高兴,“我的矛正等着你的盾呢!”,我可以简单跳过你的算法,然后直接COPY。不过,要使盗片者不能得到可视加密解密代码,我的想法是,把这部分代码放到智能卡芯片里面,用的时候,加载到STM32的RAM中,掉电嘛,就没有了。而且用完之后也会消失。另外,我们当然还会做二级加密。就是在原有已经解密的代码里面的关键代码,还有二级加密,必须用智能卡的另外解密程序解密到RAM中,才能正常运行。自己想想,实在有点复杂了。这个前提条件,大家也很清楚,智能卡是无法被读取和COPY滴。。。。

网友J:
说说我现在用的加密方法:

我现在通过某个操作(可能是组合按键,可能是某条串口的命令) 然后mcu收到了 会将它的唯一ID 保存到flash中的某一页(不是连续保存id 是按照某些规律保存,例如隔5个保存1个id). 然后进行某些重要操作的时候 就验证下 flash中的id 是否和唯一号一致 。

然后你只要把 这个操作 保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