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

楼主(2010-08-19):
n

网友A:
覆铜有死区。
QFN的焊盘上有白油,当然,板子做回来时大概不会有,不容易覆上去(也不好说)。
那个3232的芯片怎么这么大?旁边那4个电容的布局,唉……太难看了
RJ45插座那里,有两个孔,也不知道加工回来会是什么样的。这封装做得,还是唉一声吧。
板子还可以做小一些的,即使底层不放置阻容器件。

整个系统是+5V工作的?

我猜测这是司南头一次做板子吧?

网友B:
左下的孔往里放也可以吧.这样串口位置就更好了.

网友C:
那些通孔打的太难看了。大大小小,位置也不整齐啊

网友D:
DM9000A的板子吧,问题很多。   这个板子原理都有问题

网友E:
求高手讲讲如何布局吧

网友F(2010-09-22):
串口转以太网。。。QFN封装,比较难搞

网友G:
这应该是做软件的布的板.

网友H(2011-08-22):
高手如云,牛人也多,学习了!

网友I:
这个东西并不好说

网友J:
1.晶振负载电容应放置于晶振与网卡芯片之间
2.网卡芯片电路的PCB布局更多的要求可参考DM9000技术文档,其中有详细的说明
3.铺地平面的地过孔可打的均匀分布些,另外死铜部分加几个地过孔就不是死铜了
4.地过孔看起来有些大,过大的过孔对盖油效果不利,而且如果板子需要过波峰,过大过孔易过锡致短路风险增加
5.QFN芯片的退藕貌似有点远了点,两个芯片之间最好能再加一个uF级的电容

网友I: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加油吧

网友K:
凑合着用,楼主积分挺高,和板子有点不相称:lol

网友K:
3.铺地平面的地过孔可打的均匀分布些,另外死铜部分加几个地过孔就不是死铜了
引用 网友J:

根本就没去除死铜,RJ45插座下的两块铜没过孔还是存在。

网友L:
总司令当**兵,隔行如隔山,值得敬仰。

网友M:
貌似QFN封装 焊盘可以加长点,这样便于用机器贴

网友N:
好像程序升级板

网友O:
原件标注别放在原件下面啊

网友P:
基于+PIC18F66J60+的Ethernet+与RS-232+协议转换器.pdf  楼主可以作为参考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