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電壓降壓到12V輸出

楼主(2010-08-19):
以前將24V轉換12V電壓可以用LM7812,但是36V超過了LM7812的工作電壓,有沒有其他什麽集成塊來代替LM7812,或者修改電路,繼續使用LM7812呢?

网友A:
如果电流不大,可以在输入端串接限流电阻,如果输出电流大那就只能改用降压工频或是开关电源了。

网友B:
输入串个大功率稳压管也可

楼主:
電流不是很大,也就1A左右。36V電壓是3顆12V9AH的電池串聯起來的電壓。

网友C:
这个用线性降压的话 功耗 24W 了 最好用DC TO DC 有很多可以的

网友D:
“電流不是很大,也就1A左右。”
24W的耗散,对9安时电池来说,相当不小了。
还是用开关电源吧,效率高得多。

网友E:
24W的耗散功率,常用的电烙铁莫过于20W,这24W会带来什么,自己去好好想想……

楼主:
是我记错了,大概40mA。6楼和8楼好像不明白我说的意识,这个电流是使用电流,不是消耗电流,就算是有24W,也是要正常使用的消耗,不算是浪费啊.   是我没说清楚,也不知道这样解释能不能说明白。

网友F:
如果负载电流只是40mA那就好办啦,直接用电阻和稳压管就好啦,那么麻烦干嘛啊。

网友D:
10楼:
我在6楼和自然的天逸网友在5楼说的,就是浪费掉的功率,不是正常使用的消耗。
40mA的话,这个浪费小得多了,不到1W,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