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实现USB数据通过网线传输,带宽想做到480M ,行吗?

楼主(2010-08-19):
说白了就是想搞个USB延长设备  想通网线读取远端USB接口的硬盘的数据,希望做过的或者准备搞的或者有兴趣的朋友进来讨论讨论
香主有没什么想法啊?

网友A:
USB延长设备是什么样的?请说清楚些。但USB 2.0的带宽肯定做不到480M,USB 3.0是否能达到480M就不好说了。

楼主:
就是USB数据通过网线传输,距离尽量大一些,能有100多米就好了。带宽这个问题一直不理解,有人时候USB高速设备的传输速率是20M    全速是2M     2.0标准是480M      这时怎么回事?

网友A:
USB线不可能搞100米那么长。不就是一个USB硬盘吗?你跑过去那一下不就好了,USB硬盘本身就是便携式的,也不重,累不着的,:lol

楼主:
:'(是用网线传输啊,将USB信号转成SATA信号,再经过网线传输,接收端将SATA信号还原成USB信号。我那只是举个例子,客户要这个功能,呵呵,没办法

网友A:
SATA?  用以太网可能更靠谱些,:lol

网友B:
楼主可以搜搜USB Extender
效果不一定能到480M,而且那玩意儿价格也很高

我们之前的产品客户也有加长USB的要求
我们直接给客户说市面有这样的延长器,让他们自己买来配上就行了
客户一般看了价格之后就什么都不说了

楼主:
那楼上的说说用什么方案可以啊,公司现在就是要做这个,所以提前先了解下。

网友C:
纯技术的话,用光纤吧

网友D:
通过网线读取远端USB接口的硬盘数据??这种技术怎么像黑客技术:lol

网友A:
那楼上的说说用什么方案可以啊,公司现在就是要做这个,所以提前先了解下。
引用 楼主:

楼主能说说你的应用环境吗? 感觉远端应该不是一个USB硬盘这么简单。

网友E:
480M 用光纤

什么协议都不用, 或者自定义最简单协议就行.

网友F:
千兆网线?然后还用tcp/ip?

网友G:
lz说的东西,有一种很成熟的产品叫NAS
千兆都没问题

楼主:
我们主要做的音视频方面的产品,这个USB延长设备只是辅助的功能,音视频方面的产品很多都是USB接口的,所以客户就有这个要求了,现在到处找这个方案。。。好像这个很少做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我们主要做的音视频方面的产品,这个USB延长设备只是辅助的功能,音视频方面的产品很多都是USB接口的,所以客户就有这个要求了,现在到处找这个方案。。。好像这个很少做啊,不知道为什么? ...
引用 楼主:

还是不理解,能举一个实际案例吗?

楼主:
这个具体的应用场合还不是很清楚,具体要求是带宽要高点,数据量会比较大,距离尽量能做长点,客户就说这么多,没办法,顾客是上帝

网友H:
这个有现成的方案。

楼主:
那种方案别人不会告诉你的。。。那是别人吃饭的东西。有哪位这方面爱好者做过或者研究过的,说说思路或者大概方向。现在是一头雾水

网友B:
那种方案别人不会告诉你的。。。那是别人吃饭的东西。有哪位这方面爱好者做过或者研究过的,说说思路或者大概方向。现在是一头雾水
引用 楼主:

既然有人靠这个吃饭,那这更好解决了
你给他饭吃,他给你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