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128的重枚举问题 求助

楼主(2010-08-19):
自己做的电路板,加电和电脑连接能识别,但是将USB线拔下后重插上却提示不能识别的USB设备,这是不是正常?用控制台下载一个固件后又提示不能识别的USB设备。都搞晕了,下载Cypress提供的固件也是这样,好像是不能重枚举,做过这个开发的帮忙给解决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等高手解答,围观中~

网友B:
你用的是外接5V供电还是VBUS供电,可能是RESET复位问题。建议检查一下RC复位电路。

网友C:
不会这么简单吧

楼主:
先谢谢了。一开始我是用FPGA来复位的,怎么折腾都不行,最后改成阻容硬件复位,改过后可以和计算机的USB连了,也就是PC可以识别了,但是去出现了上述问题。关于电源cy7c68013的供电是外部电源模块供电的不是PC供的。昨天我问北京的公司了,他们说是USB走线问题,可是我改了后还是这样。晕了.............

楼主:
USB和电脑连好后板子加电一直提示说:此设备可以性能,采用USB2.0可以提高连接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四楼知道咋回事吗?

楼主:
修改了一下USB线,换了个PC的USB口,没有那些问题了,本贴结贴!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要结贴的话可以用最上方的“我要结贴”,这样就可以结贴给分了,呵呵

网友E:
我能分点分数么,呵呵

网友F:
又是usb线的问题,这个问题好像很多人都碰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加电连接时现在还提示可以提高速度到USB2.0,但是重枚举没问题了。

楼主:
现在用slave fifo模式还是有问题,数据出不来......

网友G:
这个应该是供电部分的事,识别不了,是启动电压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