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VIC

楼主(2010-08-19):
在默认情况下也就是不设置的时候中断向量表指向哪里?RAM还是FLASM  ??
另外,关于SysTick的中断是不是不需要类似这样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的设置就可以?在固件的SysTick应用中值看到使能SysTick中断而没有看到优先级和中断向量的设置。

网友A:
默认情况下,中断向量表始终处于地址0,根据BOOT1和BOOT0的配置,RAM或者FLASH都可以被映射到地址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