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监测IC,电流采样电阻

楼主(2010-08-19):
如图所示的测电流IC,请问有没有内部集成RS,感应电阻的型号
该精密电阻难买,市场上质量又不得保证,找工厂都说5000PCS最少

网友A:
显然是没有的,必须外置,可以用康铜丝做电流采样,有专业厂家的,应该不太难购买,但要找对厂家。

网友B:
试验的时候可以使用大功率的电阻代替啊!几个并联使用!保证电流的前提下,可以保证相对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