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该电路中加电后,哪个三极管先导通

楼主(2010-08-19):
不好意思,大概画了一下图,画的比较乱,应该也能看清吧.我仿真的结果是Q3先导通,请问为什么?

网友A:
Q3先导通,Q4基极因为C3的存在,必须等C3充电到导通门限电平后才导通。

楼主:
可我把R5和R7位置对调一下后,Q4先导通了.应该是与那两电阻有关系,可我不知道怎么分析.

网友B:
我也不懂~~感觉用电路基础应该可以计算出来,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C:
等高手啊.C1,C2帮忙分析下什么作用

网友D:
有意思,等高手

网友E:
C1,C2在电路中构成RC振荡电路。

网友F:
c3的存在,会导致Q4导通慢一点

网友G:
Q3导通,Q4永远不通。

楼主:
确实是Q3导通,Q4不导通.这个是不完整的图.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是上电后Q3导通,Q4不导通;而不是Q4导通,Q3不导通.我把C3换到与R8并联也是Q3导通,Q4不导通.

网友H:
你将R5,  R7对换,那么上电后是Q4导通, Q3不导通.

楼主:
楼上说的是,解析一下啊,怎么分析的呢

网友H:
这个简单,不过先声明,那是俺几十年前学的,由于时间太久了,随便说说,从电路直观上分析,不一定正确。

首先,不接C3,在电路通电的瞬间,

一条回路为通过R7,R4对Q3基极上电,同时分压后通过R1对C2充电,Q3克服基极电容的充电影响后,
电压逐步升高,引起Q3集电极逐步导通,Q3导通,其集电极对地内阻逐步减小。

另一条回路为通过R5,R3对Q4基极上电,同时分压后通过R2对C1充电,Q4克服基极电容的充电影响后,
电压逐步升高,引起Q4集电极逐步导通,Q4导通,其集电极对地内阻逐步减小。

随着Q3,Q4的导通,其集电极对地内阻逐步减小,引起电容C1,C2反向放电,对Q3,Q4基极产生反向驱动,请注意,由于R5的电阻值较小,故上电时对C1的充电电压要比另一路通过R7后对电容C2的充电电压要高一些。
因此,在放电时,迭加在Q4基极上的负电压要比迭加在Q3基极上的负电压大,最终导致Q4先截止。

C3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上电时延缓Q4的导通,更好的保证Q3优选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