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片内flash的大小问题

楼主(2010-08-19):
我们平常看片子什么56Kflashl啦 等等这些这里的56K 指的是我们在编译的时候
下面给出的
Program Size: Code=3696 RO-data=162148 RW-data=36 ZI-data=628

还是指生成的HEX文件的大小。

多谢各位。

楼主:
还有 CODE的大小怎么算的..

网友A:
FLASH指程序存储器的大小,Code大小则是你的程序编译后的机器码(BIN文件)的大小,Code尺寸必须小于等于程序存储器的大小。编译时给出程序存储器空间的意义在于制定跳转、调用指令以及代码超出时警告。

楼主:
OK
大致有数了

就是说HEX文件的大小和flash的大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样理解可以么?

网友B:
56K是说芯片内部最多56K字节可以供程序使用
BIN是实际程序大小

网友A:
FLASH的大小是芯片本身决定的,跟你的HEX文件当然无关了,但你必须选能装的下你程序代码的FLASH空间,FLASH正如装水的碗,程序则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