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选择

楼主(2010-08-19):
我需要做一个输出为:48V0.1A,±5V0.5A   三端输出的线性电源;
输入是220V的市电。
请问应该选一个什么样的变压器?
另外,变压器除了输出电压外,还有哪些关键参数?

网友A:
这样的变压器市场上多半买不到,需要定绕。

变压器除电压外,当然还有容量要求。容量越大,体积重量也越大。其它如空载电流抗电强度等等,可能楼主目前还不需要。

网友B:
需要定制双绕组变压器,55-60V一组,带中间抽头的双9V另一组,楼主把电压和电流要求提供给变压器厂即可。过去可零星定制变压器的厂家很多,特别是一些校办工厂,我就订过类似的变压器,60V和5V双绕组的给小程控交换机供电,现在恐怕比较难找了,都要有量才干。

网友C:
效率、功率、瞬间冲击电流、耐压绝缘等

网友A:
现在北京还有些厂家接受单个变压器定货,当然,价格要稍贵一些。

网友D:
输出AC50V一组,AC6v两组,中心抽头,使用桥式整流,48v稳压可以考虑用三极管稳压,+-5v可以用78L05和79L08。

网友E:
L系列只有1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