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号传输的可靠性

楼主(2010-08-19):
信号 强弱好办,放大。  信号没有了是个大问题。
话说铁路部门一个信号灯,少了一根电缆,不知道什么时候少了。

网友A:
信号没有了,其本身就是“信号”,电缆故障可根据此来判断,当然,实际应用中要根据电缆的性质来适当确定具体的检测方法。

网友B:
电缆少了应该知道的,铁路是安全要求很高的行业,信号灯显示不正常了,肯定有人去维修

楼主:
不好意思 我在一楼话没说完.  我的意思是铁路信号需要多高级别的冗余.
小偷偷了一段电缆 会不会影响?   多久可以恢复?

网友A:
高级别冗余的造价比用多条线路还要高很多,冗余技术可不简单,而有时并不能用冗余来解决,比如信号灯,从灯座处截断电缆,再冗余也没用。

楼主:
也比如纯阳说的信号灯,你可以准备两个灯座,两个灯泡.  没电了?自备蓄电池,电力还不足? 两个供电线路,两个电站.

网友A:
你这样做的后果是可靠性更差,反而出事的几率会更高。

网友C:
冗余要求有相当的非相关性,否则冗余便是浪费。

一条路上采用多根线,其相关性甚强,使冗余没了意义,反而成本大了不少。

楼主:
8楼的非相关性  愿闻其详.
脑袋受潮 进水 我都不说

网友C:
re 9L:

设想一个极端情况——多股护套线,N根线冗余,一剪刀下去结果如何?

楼主:
10楼的冗余还是在一根多股线的层次,一剪刀下去当然傻眼.你比如说这根护套线接了一部电话,那你可不可以在电话旁边配一个手机?

网友C:
to 11L:

此乃相关性问题....,
你自己已经心知肚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