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各位,看看自家的芯片,有符合的请推荐!

楼主(2010-08-19):
我有个产品是用的STC10F08XE,不是喜欢STC,而是它的资源确实正好满足我的要求,恕我孤陋寡闻,我还没找到第2种合适的芯片。
I/O资源:最少34个I/O,其中24个准双向I/O,一如传统51(可配置的当然也行);
6个可配置I/O,要求可配置成推挽输出或只为输入的高阻状态;
2个I/O用做串口通信;
2个其他。
内部资源:ram就用51结构为例,256RAM肯定不够,512正好够了,多了不嫌弃;
ROM没什么要求,大于8K即可;
一个全双工串口;
速度有一定要求,需要相当于36M传统12T51速度;5V工作电压;
价格,好说。
至于新单片机难解密些,唯一ID码,片内复位,片内看门狗都是次要的,有当然更好。至于是AVR,还是51,还是PIC还是其他内核,都不重要。

STC这个系列的芯片还有个问题,就是5V的单片机,I/O输入低电平门限只0.8V,高电平门限2.0V。我的应用希望还跟原来大部分5V单片机一样,低电平1.5V(30%VDD),高电平3.5V(70%VDD)。

楼主:
写完看了下,世界变化快,中颖新出的有几款可以,高低电平门限是80%,20%VDD?

网友A:
用我们STK60516,我们虽然牌子没有这么响,但是品质好

网友B:
可以看下华邦的W78E054D

网友C:
PIC16F1937
PIC16F887
PIC16F917
PIC16F1947
PIC18系列也有很多。

很白菜的要求,很多MCU都可以

楼主:
pic的一次1K的量,价钱大概多少,我看网站5k量是1.8刀,还是贵了不少。。

华邦78E54I/O口不能配置为推挽输出。速度也不够。

网友D:
你看看这颗,很适合你的。

网友C:
pic的一次1K的量,价钱大概多少,我看网站5k量是1.8刀,还是贵了不少。。

华邦78E54I/O口不能配置为推挽输出。速度也不够。
引用 楼主:

不知你看的哪个型号?!

量小自然不太可能获得好价格,只能从市场抓货了。。。

网友:
跟国产的拼价格只有死路一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