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路低压分析!着急啊!

楼主(2010-08-19):
现一低压检测电路,
如图:DC12V电池供电,电池电压下降到7V左右时候,LED(D4)灯亮!低压报警!
可是现在遇见的问题是:不同的板子在电池下降到7V左右时候LED灯不亮!
原因找不出呀?
  注:有一些6.8V稳压管会出现如上问题,换了管子就好。但是,6.8V管子的质量绝对们问题,各个参数都在范围之内。

网友A:
为什么要使用分立元件呢?节约成本!使用一个稳压器与一个比较器吧!那样不叫稳定!
TL431 + LM358做比较器使用  就可以轻松的解决问题啊!而且稳定性很好!产品的验证哦!

楼主:
我这个是用在门磁上面的,TL431+LM358价格因素考虑,还有就是TL431在我这地方不好采购哦!

网友B:
这个稳压管的工作电流绝对都是在uA级别的了,稳压管是有一个最小稳压电流的啊,个人觉得有可能是稳压管的最小工作电流的问题

楼主:
我和一个同事大概也是分析稳压管的电流问题,可是我改4.7M的电阻,也怎么都调不出在输入7V左右时候LED灯亮啊!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改R1、R7电阻后会产生一致性的问题啊(输出是要定在7V左右),因为这个量很大一般是20几K做下去的!

楼主:
求高手的见解啊?

网友C:
你的稳压管工作电流太小,在这么小的工作电流下管子的离散性很大,原有参数不能满足,所以才会出现问题,要加大稳压管的工作电流。

网友D:
你仿真过没?我尝试的仿真了一下,好像需要吧R8改小.
maybe R8太大了,没有达到LED正常工作的电流

楼主:
可是大部分LED都可以正常工作,上次做了2000个,只有30几个在低压情况下LED灯不亮的。

楼主:
8# chunyang            如何加大他的工作电流呢?我减小R1电阻也是没有什么效果啊

网友E:
同意楼上观点,可能流过你的LED灯的电流只有零点几个毫安了。

网友C:
大幅减小R1和R7,R2也要减小。

网友F:
6.8V管子都有一定的漏电流,管子不同都有一定的差别

网友G:
LED不亮只能是电流不够,你那个R1、R7用那么大的干嘛?还有LZ这个电路本质无非是类似低压保护截止,和单片机复位脚低压截止到低电平一个道理,那么一个PNP的管子外加两个稳压管和少量电阻就可以实现,你这个实在过于复杂。

网友H:
电流不够

网友I:
减小R1和R7,电阻太大了,微弱的漏电流可能使Q2导通。

楼主:
R1和R7大幅度减小了后,整个电路的工作电流就增加,电流增加后电池就容易耗电完,就不耐用!我给BOSS提过这个建议,本他否定了!

网友:
直接改线路吧

楼主:
改成什么样的线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