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 时4KV AC线距?

楼主(2010-08-19):
PCB LAYOUT 时,两线间电压4KV AC,其安全线距应该至少达到多少?    没有什么安规等级,只是自己做设备.  望告之,谢谢,急用!

网友A:
4K?多了一个0?

楼主:
都没人回答``:(

网友B:
用防护漆等来弄吧,如果按照常规的算法起码要50mm的距离哈哈哈

网友C:
电路板上有没有那么高哦电压啊?

网友D:
其实板子上加那么高的电压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只是要把绝缘做好就行了啊,我之前做过电气检修的,就见过6KV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三相电源线就绕在一起,线很粗,绝缘做的很好,4KV只属于中压,但对于我们来说是高压电了,所以要特别注意安全!

楼主:
4kv是设备给的,目的是测试我们产品的绝缘度,所以电流很小,只有1mA设备就会报警.我画该PCB来控制高压设备.如果板子没有开槽和不涂什么绝缘材料的话,应该>=多少距离才行?上面答案好多真不知道选什么.  PS:板子材料FR4

网友D:
只要电源线之间的绝缘很好,达到5M电阻应该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保证电流不会大于1mA,你可以在和其他人讨论一下,这只供参考,我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