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的问题?

楼主(2010-08-19):
我用直流稳压电源测视频(一个发射,一个接收),直流稳压电源有两组输出,我用同一组供电测视频纹波比较大,但是我用两组分别供电就没有纹波。这是什么问题?到底是我设备的问题还是直流稳压电源有问题?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电源传输线路较长时会加大纹波,而模拟视频信号对干扰很敏感。

网友B:
设备之间的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