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蔽电缆的问题

楼主(2010-08-19):
我最近一直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屏蔽电缆在使用的问题
按照电磁兼容的理论,屏蔽电缆只有在屏蔽金属层接地的时候才能很好的起到屏蔽的作用
可是今天见一个老师傅,在处理信号屏蔽的时候,就是直接拿个金属网把机芯罩住,没有起到效果,我想知道屏蔽电缆到底要不要接地呢??很费解!!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A:
要吧,我们这里做的教学设备采集信号的屏蔽线都会接地.

网友B:
可是今天见一个老师傅,在处理信号屏蔽的时候,就是直接拿个金属网把机芯罩住,没有起到效果,我想知道屏蔽电缆到底要不要接地呢??很费解!!
你得交待:屏蔽层与金属网的关系

网友C:
屏蔽层一般需接地,至于单端或双端接要看情况。接地的目的是为了使屏蔽层的电位稳定(等零位),只有如此屏蔽才有意义。当然,浮地系统另当别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如果是在工业现场的很糟乱的情况下,这样的大地也要接在屏蔽网上面么?

楼主:
3# iC921 不好意思 ,没说清楚,老师傅就是用金属网做的屏蔽层

网友C:
re 5L:

在工业现场的话,更好可靠接地。当然,所接之地必须是合格的地且可靠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一直对这一块儿比较迷糊,什么叫做合格的地啊??是不是对于地的要求噪声比较小么?可是工业现场上面的地上的噪声一般都是很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