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通?

楼主(2010-08-19):
A点接地电位时,可控硅导通了。
不解的一个地方是集电极电流有多大?如果按照基极电流(5-0.6)/1K=4.4mA,那么三极管该进入深度饱和,集电极电流该是小于5/100K?这个电流不到SCR的触发电流值啊?
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必须大于可控硅的最小触发电流才能触发可控硅,楼主电路中的触发电流大约为5V/100K=0.05mA。正确的接法是应该将负载接在可控硅的右侧,同时在晶体管CE回路中串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B:
此电路可以“通”,但不能“维持”。

楼主:
恩,就是为啥没有到触发电流,却导通了呢?